我的板载网卡丢失了MAC地址

楼主(2016-12-24):
板载网卡MAC地址丢失了 全是0,怎么办?网上一堆教材弄了还是不行啊  求助啊! AMI BIOS的  某宝几十元的山寨主板的  型号是G41-L2-ver:6.10A

网友:
实在不行就只能做了系列之后手动在网卡属性里面自己配置一个MAC地址。

网友:
这个也不知道哦

网友:
装好系统后再系统里设置一下吧  实在不行就加独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