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00g硬盘求助

楼主(2016-12-24):
备份的固件放在u盘里,u盘坏了打不开了,修复也不行了。试了论坛好几个固件都爆头。原来是有少量坏道的。usb一体的盘已经改好sata口了,请大神出来指导下。

网友:
修硬盘的高手没有

网友:
固件放U盘,然后U盘坏了,这很科学嘛兄弟,那就搞U盘,先搞出来再搞硬盘

网友:
只能是帮顶吧,希望大手子能看见。

网友:
重做系统后u盘就不不识别了,提示格式化。用了很多软件都恢复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 ROM 20b

请详细说说,门外汉呀

网友:
最好方法就是新买一个盘.......修盘不光要有技术、还要有好的工具软件,耗时耗力!老兄放弃吧!!!!!

网友:
1675板的固件好几个家族,我想问一下楼主刷的是哪一个固件,那么牛B

网友:
1675的不好找,我都直接刷1672的,主控电机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还是你的固件不对或是方法不对

网友B:
网上下了几个原盘固件。现在是04、05两个大模块写不进去,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下了几个原盘固件。现在是04、05两个大模块写不进去,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04、05模块写不进去(可能当前地址有坏道),试试模块地址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