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3.0掉电维修

楼主(2016-12-24):
此板开机2秒掉电,能重新启动,但又掉.排除短路.开机瞬间测各路供电,无CPU供电,也无CPU_VTT供电.所以先修CPU_VTT供电.VTT_VTT由U1门电路LM324驱动TQ1产生,测TQ1 D极有1.5V电压,G极无电压,可断定LM324自身或外围电路有问题,开机瞬间测LM324 5脚正向输入无电压,此脚是VTT_EN端,受控于Q9,Q9又受控于Q8,经查Q8坏,换之,修复.附上此板电路图.

GA-H61M-DS2_R30 rmadept.pdf

密码是rmadept

网友:
就是VTT_EN丢失,引起的LM324无正向输入基准电压,进而导致VTT总线供电没有。

网友:
说起来简单 修起来挺复杂啊

网友:
台版 缺电压也掉电了

网友:
2秒掉电  确实容易被误认为短路保护

网友:
这板这问题修很多了

网友:
现在的板3年用了差不多了

网友:
vtt这个倒是挺重要  有时候不明白会先去修CPU供电

网友:
技术好就是不简单。

网友:
VTT先于VCORE产生 电压

网友:
通病了这都,修了不少了

网友:
H81以后技嘉就很少这些问题了,因为 保护电路少之又少,省了三极管。

网友:
虽然大神们都说是通病,但是我一台没都有遇到

网友:
学习了。太好了

网友:
说得一点都不仔细!这个说得谁不知道一样是的!像我们这样老师傅还知道!但是你让那些新手怎么看

网友:
学习了,多看这类帖子对技术很有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