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笔记本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6-12-24):
今天有个客户拿个个笔记本来开机什么都正常 就是在进系统时过了WINDOS  LOG 应该进系统了 屏幕黑屏 但是能进系统  等听到进系统后按笔记本开关键让笔记本进入待机模式  然后再按开机键唤醒笔记本 屏幕就正常了

网友:
显卡,hp机器散热不好

网友:
系统、驱动,先软后硬吗

网友:
显卡驱动 ,或者 LID 开关 问题,搞一火再说

网友:
遇到过休眠开关的问题  把屏里面的磁铁去掉

网友:
外接测试下呗,主要电路可能问题不大,看不是否是暗屏或是屏线可接口松动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