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显示器190v3l 炸电源的维修 715g4497-p03

楼主(2016-12-24):
飞利浦显示器 炸电源的维修 715g4497-p03客户拿来时 插电源线 按开关没动静 客户是说放家里用着用着就坏了 说什么哪里松了
老还跟着我 就怕是什么哪里松了
 上工作台 几下又就拆开了 机子原装没拆过机 拆开电路板后 看到电源 基本 电源初级全烧了 芯片也炸坏了一个大洞 基本看不见是什么芯片
好几个电阻也是黑黑的 看到这样 客户也是死心了 烧那么多东西  因烧太多 手上也没这个板换 再说客户没有换板的心 我说烧那么多元件 只能换个模块试一下  就是那种五个线的 大家都知道的 几块钱成本 几下 我就把芯片 坏的 元件全拆光了 再焊上 那五个线  连上我的60W的灯泡 插电 一测电压都正常  5V 和18V 都有  装机试一下  按开关 就是一闪一闪 呵  这家伙可能是变压器不支持这个模块

只能把坏的元件一个一个装上吧
因很多都没有字了 慢慢猜吧
这种芯片一般是7575的 把管子 都装上
开机测试 主要还有贴片的 不知道多少  随便装了两个 大的
一个装了103 一个装了 220

开机测试。呵呵。 运气还可以 还通电了 测了一下电压正常  不过吱吱 的好响 好像要炸一样
八成是电阻不对吧。看到那个 r915 是直接到 管子的 G级。看好多电路都是直接联。我直接飞一条线
开机还响。还有一个电阻是r923 我也连上  管他 反正有灯泡
再通电 不响 背光一下子出来了。 神了 这东西 直接接上也能用 为了安全 我搞了一个220的上去
还有G级那个电阻 我还加了一个二极管上去。看到别的电路图上是这样的。这个 板子就没有那个二极管
开机测试半天 没问题 收80 客户 高兴的走了

这个换成10欧

响的原因就是这个 开始加的太大了 103=10000
换了一个220的 二极管 那个可能不加也可以用。看别人都有 。直接加个4148的

网友:
炸这么多有点惨啊

网友A:
103=10K是10000你少了个0  这个板子还有一个故障是 电压跳变 我手上有一片 该搞得都搞了 没有头绪 扔一边了

网友:
功力深厚 这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3=10K是10000你少了个0  这个板子还有一个故障是 电压跳变 我手上有一片 该搞得都搞了 没有头绪 扔一边了

FB电路看看

网友:
老手了。向你学习了。

网友B:
能收到80不错了,现在的人都是人精,在我这边都是40-50元客户还觉得是天价了

网友:
牛逼,炸这么烂都能修好,高手!

网友:
怕怕炸机电源,买个板子10元左右。学习了。

网友:
没用 我全部都测过了 纠结了一晚上 就为了修出来 最后无奈放弃了 反馈我都看了 431  光耦 这些全部查了 无头绪

网友:
一般可以换通用模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3=10K是10000你少了个0  这个板子还有一个故障是 电压跳变 我手上有一片 该搞得都搞了 没有头绪 扔一边了

查小电容试一试........

网友:
楼主好性格    要是我客户跟着看着我修 我估计直接叫他滚蛋了

网友:
二极管加的不好!

网友:
修原电路最稳当,改模块会出现多想不到的问题而稳定性不高

网友:
不错,适合小白补脑啊,收80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收到80不错了,现在的人都是人精,在我这边都是40-50元客户还觉得是天价了

低于80不鸟他 还要保修呢  万一几天又炸了不就亏了

网友:
电源烧的东西多也是不好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查小电容试一试........

7575  7脚的供电电容我换过  电压跳变是我感觉最不好修的  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 别的都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75  7脚的供电电容我换过  电压跳变是我感觉最不好修的  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 别的都好修

确实如此,经验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