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学会了台式主板基本的维修是不是上手笔记本要快点啊

楼主(2016-12-24):
目前正在学习台式机主板维修 以后再去学笔记本是不是要容易上手很多呢? 还有 笔记本维修和台式机相爱偏难还是稍微简单一些呢

网友A:
对的 主板维修原理明白了 修笔记本会容易点              笔记本维修相对台板难点 其实会了后大概差不多   个人理解

网友:
台式机 和笔记本 比 笔记本多了几个电路 我是真么理解的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的。。。台式机维修起来比较方便。。。台式机电路原理与笔记本电路原理相似。。

网友:
我先学的笔记本,感觉台板不会修啊

网友B:
楼主在实地学啊?厉害啊

网友:
台式由一个电源提供多路供电,笔记本供电不同,学好台式机笔记本就会一半了

网友C:
你是只报主板的那个同学吧?

网友:
报个全能班,基础/台式机/笔记本一起学,勤学苦练.一般能解决很多故障.想要快修速修就必须慢慢来,修多了就熟了.

网友D:
我是先台板,现在笔记本学习中,就是有些信号的叫法不一样,待机供电方试这些有点不一样,其他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实地学啊?厉害啊

哎 菜的惊天动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只报主板的那个同学吧?

你认识我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先台板,现在笔记本学习中,就是有些信号的叫法不一样,待机供电方试这些有点不一样,其他都差不多

感觉怎么样啊 哪个相对好学一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 主板维修原理明白了 修笔记本会容易点              笔记本维修相对台板难点 其实会了后大概差不多    ...

多谢版主 平安夜快乐

网友:
笔记本比台式机复杂些,
不过我觉得笔记本比台式机主板好修,
主要是台式板图纸少。

网友:
当然是这样,有些道理是相通的

网友:
很多是想通的,只是笔记本的信号多点,比较紧凑点,布局没有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怎么样啊 哪个相对好学一点呢

先学好电子基础,后面的就是时序熟悉了就不难了,我是跟师傅学的,刚开始连MOS管,电阻的作用这些最基本的都不懂,别说查什么时钟复位的了,一脸蒙逼的,师傅更多的时候是教你经验,不会像学校的老师那样系统的教你,建议你先学台板吧,最少台板简单直接点,比如说台板的内存供电,CPU 供电基本上都是在那个位置,一眼就看出来,笔记本两面都有零件,刚开始的时候估计你也会一脸蒙逼的

网友F:
学什么前后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爱好这门手艺,不要为了生活所迫而进来学习,而是学习这门手艺而体验了生活并且能够支撑你一直学习下去

网友C:
我和你同班,还在迅维学笔记本。笔记课从零基础开始讲的很详细,但内容多也不好学。学笔记本之前最好看懂基础视频里的内容

网友:
现在手机时代了,台式和笔记本out了,你没有看修行里面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手机维修的内容吗?

网友:
肯定啊,会台式学笔记本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网友:
原理上都差不多,修多了就感觉 不出区别了!

网友:
当然有台机基础,学修本会好一点,很多电路都类似,笔记本无非多了保护隔离和屏接口电路的开启条件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什么前后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爱好这门手艺,不要为了生活所迫而进来学习,而是学习这门手艺而体验了生 ...

谢谢 我也是对维修台式主板很感兴趣 虽然知道这是夕阳产业 但是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同班,还在迅维学笔记本。笔记课从零基础开始讲的很详细,但内容多也不好学。学笔记本之前最好看懂 ...

加油兄弟 我们在迅维我们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