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6 7 8 9 10系列的主板的时序一样的吗

楼主(2016-12-24):
新主板架构的单桥时序一样的吗 6系7系8系9系10系 一样的吗
主板

网友:
当然不一样,你看一下看下白皮书里面的时序!不过不知道哪有白皮书,你看一下饼哥有没有,可以请教一下!

网友:
6/7基本一样,后面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
6/7一样,8/9一样,10没修过,不怎么清楚。6/7和8/9最大的区别就是CPU供电部分,从原来的多元变成整合。基本的PG和复位还是没什么改变。

网友:
不一样吧,我之前看的几款联想都不一样。

网友:
几乎一样 只有个别信号有变化

网友:
时序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