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我们来谈谈辣鸡ASUS板层漏电和断线的那些事儿!

楼主(2016-12-24):
华硕品质,坚若磐石!广告词叫的响,叫的欢,奈何笔记本做的就那么不坚若磐石~

上次在网上看到说和硕现在品控很差!板层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控制好!

来看看这个X451CA:

这个机器是不触发~查到开关脚只有0点几V,EC开关脚位上,上拉电阻+3VA_EC的电压正常,EC 125脚,也就是开关脚也只有0点几V,查了EC条件,都正常,量开关脚的对地阻值,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撬起EC的125脚。没电了,因为没有电阻上拉了。。。从上拉排阻处飞了根线到125脚,,用镊子短接下,上电跑码了。后来查明是,EC 125脚到开关脚接口中间接了个33欧的电阻,移动下33欧电阻,只接到EC脚位的那一端的焊点,电压正常~ 后来割断主板上的线,飞线解决!!

再来看看这个K43SV:

这台机外接有显,就是内屏不显,拿好机器的上部分试机,一样无显,拿这台机器的上半部去好的机器上试,证明屏和屏线都无问题~ 首先测试EDID,两条都没有找屏的波。。只有电压。。查点位得知EDID是PCH发出的,也就是HM65。。换了桥后,病情一样!这台机当时也是折腾了好久,一共换过两个桥无果!后来发现拿掉EDID的上拉电阻后。发现有一条阻值无穷大,可以肯定是板层断线了。。只好又把桥拆了!这个K43SV的版本太多了,我光BIOS都收集了有八种,而且互相不能通用!点位图当时也只有2.2版的,和修的这个有些区别!看点位图找桥上面的EDID在哪个脚位,手上有另一个版本的料板,上面的桥早拆了~测测量量半天,发现两个板子发出DEID的脚位都有不同。。找到断线的那个脚位后,从桥的焊盘上引线也不方便,就找过孔的线~看是不是过孔断线了,刮开几个点后,找到了,过孔没断线,认准正确的点后,重做上桥!然后飞线~接屏亮机!

再来看看这个K43SV:

这台机当时拿过来的问题是不开机,拆出主板后,一试,可以触发亮机啊!又试了半天,都可以点亮!装起来,按开关,又不开机了,只得又拆出主板,经过很多次断电开机后,发现有时不能触发,有时又可以!测量触发条件,除了SUS_PWRGD只有2.7V ,别的都正常!这个是待机芯片的PG信号,通知EC待机好的信号,这个板子这个信号是个通病了,论坛有很贴子都有提到,一般都是上拉排阻的问题,而这台机并不是,排阻换了不行,后来把待机芯片和EC都换了,还是2.7V,只有割线大法了~割断待机芯片的PG到EC的线,待机芯片的PG正常3.3V了,有人可能会说,你怎么不弄个电阻接67脚,搞个电压上拉~试过了,根本行不通,因为板层有问题了。看点位得知这个SUS_PWRGD还有接到两个双二极管到桥。后来的解决办法是割断板子上所有与SUS_PWRGD相连的线,重新飞线,于是就有了各位看到的上面这张图片!

割线飞线这事,我还在广达的主板上弄过几次!走过路过的来谈谈,有遇到过类似板层漏电的事吗?

顺便动动你的手,加点分,授人玫瑰 ,手留余香

网友A:
坏了好啊  可以修 不坏没的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了好啊  可以修 不坏没的修

我还没编辑完。。。。

网友:
华硕为我们一线维修带来就业机会

网友:
就是个辣鸡。。。

网友:
楼主技术高呀,AUSU板层断线这问题确实不好修,特别是桥下断线

网友:
ASUS 板子现在确实不行了,很多问题

网友:
现在断线的板子很多啊   不止是asus,联想G470经常断线啊,开机上电0.2不出CPU电压,修了几台都是5V转换电压的G脚在往上一级的VBS断线,或者在上一级的一个8脚控制芯片的供电5V  VL信号断线

网友:
哎,最近ASUS什么以旧换新,什么两三千的笔记本一大堆,图纸点位毛都没一个, 好难

网友:
华硕的很多都没有图纸,没点位,楼主怎么找的断线,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