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短的联想G470

楼主(2016-12-25):
此机器是服务站送修,到手上电,看待机偏高,心里就在判断故障(一、有短路   二、有供电提前出来了)心里想想应该好修

拆机裸板,手摸待机芯片发烫,断电测量待机芯片8脚VREG3对地正常,测量17脚VREG5对地值为3 不正常,烧鸡发现

pu201发热。此芯片产生MAINPWON,MAINPWON不正常,会不出PWM 3V 5V

从料板上拆一个更换,后待机芯片不在发烫,线性电压正常输出,本以为维修到此结束,其实这才刚开始。

按开关无电流跳变,测量PWM3V 5V  无电压,打PWM对地值, PWM 3V短路, 烧鸡发现EC也坏了。更换EC后,出发有跳变,电源指示灯也闪了,但是,只有微小的变化,0.018跳变到0.025,示波器测量EC发出的PBTN_OUT#正常跳变 PCH没有正常反回SLP信号。

测量南桥的各大待机条件 (vccrtc retcrest v5ref_sus....) 发现intvrmen不正常,桥坏了。换个桥开心的触发了,接屏幕灰屏,

示波器打SMBUS 内存排阻都是无波形,无波形不跑马屏就亮了肯定不正常。干脆就把内存拔了,他居然也神奇的亮了。

把故障锁定在显卡,测量屏接口条件,发现10脚12脚+LCDVDD_CONN 3.3V的供电

找到问题,查看图纸为啥他提前出电压了呢? EC问题? 桥没焊好?还是显卡或者CPU坏了?

测量此屏供电电路,发现Q81收到2.6V的供电,此机是独立显卡,R406没装 断开R407,测量发现显卡端有2.6V电压。。十有八九是显卡坏了。

为了更加准确的判断。断电打显卡各大电压对地值。 发现Q65 +3vgs对地了.....

换完显卡,外接花屏,内接白屏, 上显卡之前,焊盘是有连锡,没处理,后面拆下来上绿油处理了下,就好了,但开机还是白屏,因为R407忘记装回去了。

+3vgs正常对地值。

来一张亮机图,维修至此结束。

网友:
除了CPU全坏完啊

网友:
好技术,还好是服务站的机器,不然又换桥,又换显卡的,普通散客肯定接受不了

网友:
拔了内存  亮机了  没搞懂什么意思 。。。
我也有一个G470的板子  ,修到了,时亮时不亮了 ,不亮0.9电流,复位已出,有好的思路吗 指点下

网友:
一块板这么多的毛病,被楼主一一破开,真是了不起,敬佩!

网友:
这笔记本要收多少钱这样修下去

网友:
历害学习了

根号二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我问一下  你这待机坏 IO坏 桥坏 显卡坏  能收多少钱????维修站也不可能出很多钱吧?

网友:
楼主你不想说的话我来帮你说 :我技术  好吊好吊。

网友:
我去,显卡挂了还能白屏呢,我遇到的显卡挂了都不开机了

网友:
醉了   EC,南桥,显卡。。 这机子还不如直接换板了  能修出来确实是刚

网友:
多个故障,又是换桥又是换显卡,楼主真不简单!没个500没得修喽!

网友:
这代价能收多少米?

网友:
这种问题真头大

网友:
希望楼主挣 个好价钱

网友:
坏的东西真多,整张板都都修到了

网友:
这问题也太多了。

网友:
搞不懂为啥拔掉内存具然亮了,难道是板载内存吗

网友:
此机修的好累,坏那么多东西

网友:
工程挺大的 修得好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