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 PLUS R2.0 风扇不断的转一下停一下秒杀

楼主(2016-12-25):
华硕P8H61-MLX3 PLUS R2.0 风扇不断的转一下停一下  注意BIOS附近断线  已经秒掉20片  ,另上传好用BIOS

P8H61-MLX3PLUS R2.rar

网友A:
断线位置

网友B:
楼主这图怎么看起来扁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图怎么看起来扁扁的?

手机拍的 上传不了  用软件截图上传的   断线位置在BIOS座 1脚下面位置

网友:
断线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不错。经验呀。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大大的帮助

网友:
修过20多片都是这里断线?算通病了吧?

网友:
值得学习的好经验。

网友:
这线断的挺隐蔽啊

网友:
我的主板是风扇转下停,再点开关还是转下停,但是停了之后就不再转啦。

网友:
断线对地阻值无穷大吗

网友:
之前修过一片也是Bios下断线。不过是内存信号线

网友(2017-01-31):
没有搞过  收藏了!以后肯定能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拍的 上传不了  用软件截图上传的   断线位置在BIOS座 1脚下面位置

不过断的确实够隐蔽。

网友:
断线也通病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这块主板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
有复位灯闪吗

网友:
是氧化引起的断线吗

网友:
断在下面 怎么找到的

网友:
楼主。这板不定时掉电的话,咋整?能正常开机。掉电后不断重启,有时能亮机。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能找到,楼主维修高手啊

网友:
这主要是南桥读不到ME资料才引起的掉电吧

网友:
还有南桥的25M时钟不起振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位置
位置好隐秘啊

网友:
BIOS下面断线?第一次看到

网友:
这个地方怎么会断线呢?厂家设计有问题?

网友:
厉害厉害,学点技术

网友:
一般查这上面信号,取下BIOS打值就明显了,

网友:
这是断的片选么?应该可以摘掉直插BIOS芯片的时候可以打值出来的

网友:
楼主你怎么知道哪里断线了

网友:
这是在分享经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位置
楼主 这个位置是BIOS座底下吗?看着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