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电视的一些常见问题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6-12-25):
开机有图像重影现象,用AV试机后机器正常,只有TV才出现重影,怀疑声表面Z610(D3953N)不良,更换后故障排除

二,TCL L48E5390A-3D机内响,有高频鸣叫声
拆机查看发现PFC电路噪音比较大,于是让PFC电路振荡IC供电掉电使其工作停止,发现噪音转移到待机部分,更换待机相关元件,当更换到待机开关变压器时故障消失,开始是更换其他元器件,最后才更换的变压器,变压器位号是TS1,电源板型号是PE421C6

三,TCL LCD27A71-P三无(灯亮)通电后红灯亮一下,立刻灭
测得FB14、FB60、FB20、但是此机有时又开机,怀疑是U48有问题,因电源开待机是由U48控制6脚输出一个高电平使Q34导通使继电器吸合,但是把U48换了以后故障依旧,接着把U16给换了但是未好;经仔细查找发现给Q34基极供电的一个1K电阻(R442)变质换后故障排除。

四,TCL L55V7300A-3D WIFI联接异常,WIFI不管用
通电试机,将该机WIFI功能打开有时能收到信号有时收不到信号很不稳定,即使收到信号也是连接不上,用户说原来正常。用手机收信号正常。重新将无线路由器模式由bgn改为b模式有时能连接上但是还是很不稳定。用一外接无线网卡试机正常且很稳定,由此确定主板应该没问题,将机器打开后把WIFI接收的盒子打开用热风枪将U1补焊后试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