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电视的一些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楼主(2016-12-25):
一,创维25N66AA,4T36不开机
不开机一般为电源部分、负载部分、待机控制部分、稳压部分。
首先测+B电压为30V,断开负载故障依旧,测CPU待机控制有电压,再查待机稳压部分元件,后因Q608击穿引起,换之OK.4T36后期采用1207厚膜调整电源,其Q608采用MCR22-6,早期是1815。

二,创维29T88HT,6P18图像抖动
本机芯大部分都在数字板上,ABL电路,枕校电路,电源部分
查+B电压无跳动,测ABL电路供电12V,把ABL电路断开还出现原故障,把枕校电路断开也一样,再查数字板的供电I2C总线控制都正常,分板还是在电源部分,查IC602没有坏,查IC206外围元件,后试换C660故障排除

三,创维29T66AA,5T36红屏回扫线
开机发现满屏红色并有回扫线,调底加速级无明显变化,控制等不发现有字符出现,怀疑R通道有异常
测R、G、B电压,R电压偏低,主板上电压正常,沿尾板追查IC正常,维修进入困境,于是逐一代换发现4544是问题所在点

四,创维29T83HT,6T18不开机
通电测量+B电压,发现此电压能升到160V然后慢慢降为0V,据此电压判断故障应发生在行电路和电源
1、断开行负载后+B升到165V左右并不稳定,怀疑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2、接上40W的烙铁作为假负载,并测量+B电压为142V正常,怀疑行电路有交流或直流短路元件。
3、对行电路的三极管二极管,电容进行一一测量未发现损坏元件,怀疑有交流短路,对变压器进行代换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