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电视一些文艺解决案例参考

楼主(2016-12-25):
一,海尔L32R1B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电源板保险断,更换后不定期烧保险管,直观用万用表测量电源各元件都正常,未发现特殊情况,如果断保险无非就是1.电源突高2.电源初次有短路现象,其外界电压正常情况下部规律烧保险,仔细观察C811.450V474K电容底部有细细裂纹,应该是元件自身性能不良,更换同型号电容后机器正常。

二,海尔LB46R3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亮

此机故障现象为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亮,黑屏,拆机测试电源板5V/12V24V电压输出正常,测试机芯板电源电压控制端高电平正常,测试IC801的Pin8(VCC)在BL-ON後,會有一段約16V的電壓,测试IC4的Pin1(EN)在BL-ON後,有一段High level,测试IC702的Pin17(Fault)在BL-ON後,有一段Low level,確認測量R814=10ohm,测试808电容两端电压有一段时间提升到390V电压,初步分析为Inverter保护动作产生,测试T301断电测试变压器次级电阻无求大,说明以开路,更换同规格变压器后,通电试机整机正常。

三,海尔H26L06指示灯亮.不能二次开机

根据故障现象,在开机状态监测。5V.12V.24V.结果只有5V.24V和12V无电压输出,断开负载,并用5V与PSON脚强行开机测24V与12V.仍无电压输出.说明此故障应由电源板引起的。与机芯板无关.所以单独修电源板.首先测C2(220UF450V)上的电压为300V左右,二次开机后测仍为300V左右,正常情况下,二次开机后测C2上的电压应为350V左右。说明此板的功率因数控制电路有问题,而二次升压控制.主要由U3(1532)控制输出一个控制信号由Q7场效应管进行放大后得到。所以U3极外围控制电路有问题。根据资料,首先对U3供电脚1脚的电压。正常时该脚电压为12V左右,但我实测只有6V左右。断开此脚测时电有13V左右正常。说明此集成内部有软击穿现象,断电后跟换此集成块U3(1532)后,开机测,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