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没了,能不能+VA直接飞到+VAO 急啊。。。

楼主(2016-12-25):
PQ14这个芯片没了,能不能+VA直接飞到+VAO 急啊。。。

post_deleted

网友:
应该可以吧,感觉拐个弯通过跟直接通过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怕毛线啊。。。。看这电路把PQ39直连都不怕

网友A:
从图中的两个+VA点来看,只要一通电,+VA是直接就转换成+VAO的了,可以直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中的两个+VA点来看,只要一通电,+VA是直接就转换成+VAO的了,可以直通。

直接飞线过去,能开机,谢谢,

网友:
可以直接飞过去,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充电可能会短路,一个P管至于吗,只要是料板就有至少1对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可能会短路,一个P管至于吗,只要是料板就有至少1对这个

直接飞线过去,能开机能充电,没出现短路,不过电池只能充到99%,(应该电池不太好了)

网友:
修机的原则是尽量换原样的,给自己减少麻烦和时间。实在不行再去更换别的。

网友:
这里的PQ14有什么用哦

网友:
直接拆了pq14保护隔离就过了,这个6腿管很不好找

网友:
记得好像拆了要把pq39换一个大二极管才行

网友:
能直通啊 怕什么

网友:
稳压二极管,可以的

网友:
最好是把pQ39换成个二极管,找个公共点的稳压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试试呗,,保护管两个,,

网友:
飞线过去  开机应该没问题。。就怕充电不行

网友:
可以的 一通电也是从体二极管流过取得

网友:
飞过去试试看吧,烧不死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呀

网友:
直接拉低算了

网友:
直接飞,不会烧的

网友:
我经常这样干的

网友:
无差别,可以直接飞线要是怕中间加个0欧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