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电视一些问题与解决方法

楼主(2016-12-25):
一,康佳LC55FT68AC热机换台无音

问题原因:
此机开机时图像声音都正常,煲机半小时后拿遥控器换台,就出现了无音的故障。

解决方法:
大致判断故障应该在声音处理芯片N201(MSP3460)和音频功放N202(TFA9810)两部分。先代换晶振18.432MHZ(此晶振坏了就无音)后无效,再测N202和N201各脚供电都正常。仔细思考,因是热机并且是反复换台才出现此问题,会不会是总线引起的呢?再测总线SDA是4.8V.SCL是3.8V,SCL总线电压偏低了。是哪部份引起的了?故按照断开法依次断开高频头,N202等。当断开插件XS644后总线正常了,就查此部份电路,查到是光感频变(根据测量环境亮度自动调整背光亮度)引起的,更换后机器就正常了。

二,康佳LC32FS81B不通电

问题原因:
接通电源,指示灯不亮,开机维修,大致判断在电源板上吧!此机是34006266的电源板。用万用表电压档测无5V输出,再用二级管(蜂鸣档)测5V脚对地短路了, 断开插件XS954在测后发现是主板有问题。

解决方法:
      主板5V对地短路了!依次断开5V负载(最好是现断开各组电感),当断开L805后前面就不短路了。故障应该在L805--N801之间,依次排查,当断开C841后阻值上升。在测L801一端对地阻值时发现阻值很小,是不是MST6M16也对地短路了呢?找来同样的机板一对比,一样很小,所以(用对地法很容易误判)很容易误判成MST6M16坏了。更换C841试机声图正常

三,康佳LC32ES62收台偏,TV图像无彩色,声音只有沙沙声,AV正常

问题原因:
此机型板是网点送修的,采用的是MST721平台,网点已经更换了高频头,中放部分的声表面,晶体以及中放块TDA9881和外围的部分元件。

解决方法:
检修思路:该代换的网点都代换了,我们在检修故障机时,不要盲目的代换材料,要测电压,多看故障,多分析。用万用表测I2C线电压为4.2V,预中放电压、TDA9881的供电都正常,只有TDA9881的21脚AFC电压偏低,只有2.2V,用遥控器微调收台,图像可以收正常,但是还是没有声音,难道是MST721输出的AFC电压异常引起,通过图纸和电路板对照发现AFC电压是MST721的56脚输出,经过很多穿孔才到电路板上TDA9881的21脚。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判断穿孔太多的线路,漏电比较严重,试着划断穿孔的地方,飞线后故障排除。

四,康佳LC-TM3719,LC-TM4219,LC-TM4711无显示

解决方法:
开机满屏竖线慢慢反白后无显示。测各供电VA33_3.3V  UP9 UP82.5V正常。排插CNX4电压:VAA 13.5V  VDDG 3.3V   VDA 13.5V   VGL —6.5V    VGH 0 正常时为22V测其来源VGHP点对地阻值发现只有50欧左右后测为电容CP33损坏,更换后开机图像正常。
CPT370WA03C。

五,康佳LC-TM3719,LC-TM4219,灰屏无图

解决方法:
开机测D501有13.7V左右,测IC202(AS19)供电,发现滤波电容C203处无电压,测其供电场效应管Q501(576RE)③脚控制为低电平,输入④脚有14V,输出①②⑤⑥脚无电压,更换Q501,开机图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