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硬解突发怪现象,求支招

楼主(2016-12-25):
   昨天接了一台ipad air硬解,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原因,300度吹硬盘两分钟没翘起来,我用得是861.冷了一下,又来两遍还是纹丝不动,后来温度加到320度翘下来了。上编程器改了序列号,把硬盘装回去,开机黑屏了,接电流表电流一直在0-80ma反复摆动,DFU模式下测试硬盘周围的供电3.3 1.8都有了,摘掉硬盘主板所有焊点阻值打了一遍也没有问题。又把硬盘边上的暂存各路阻值打了一遍,几路供电测了也都有,也没有看到有爆锡的情况。摘掉硬盘接电脑显示DFU模式,换硬盘刷机一直报错4014,有修过这种故障的大神能否给小弟指点一二,感激不敬。

网友:
上周不是苹果服务器出问题,刷机老报错

网友:
第几次等待报的4014

网友:
还是硬盘的问题,要么是没处理好,要么就是硬盘坏啦。

网友A:
我没修过苹果,但我修台板的时候,因为不触发,接连换了好几个PCH才完全搞定,有时候不一定是别的问题,就是料件本身的事情。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没有焊接好呢

网友:
IPAD5报错4014是个头疼的问题,手上7块这个报错的板,没有修出来过。不装硬盘,正常应该是报错40,祼板测试的时候,用夹子夹正极时,注意正极旁边的那个小触片也要一起夹上,不然会0-80A左右跳动,实在不行就装回原机壳里面再刷一下,如果还是4014,建议先重装一下USB管理芯片,再不行就只能是动内存了。动内存又会影响到CPU,反正是一个麻烦事。我是不想搞这个板了。

网友:
测测CPU上层的供电吧

网友:
楼主的编程器在哪里买的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
技术不行就不要乱搞嘛       搞坏了还要赔机

网友:
刷机 响两声报错4014 换暂存  4声换硬盘

网友:
ipad刷机  会响吗?

网友(2017-02-07):
可能是硬盘坏了,或硬盘没上好。个人感觉861DW徒有虚名,后悔买了

网友:
我就来看看,没修过手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修过苹果,但我修台板的时候,因为不触发,接连换了好几个PCH才完全搞定,有时候不一定是别的问题,就 ...

说的有道理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