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白苹果 进步了恢复模式 可以进DFU模式

楼主(2016-12-25):
6s白苹果 进步了恢复模式 可以进DFU模式  刷机老说机器进步了恢复模式   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刷的,用爱思试试没

网友:
先换个手机软件再试一下

网友:
刷机老说不行 就换爱思  或ituns试试

网友:
用ituns试试。

网友A:
那你就在DFU模式下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在DFU模式下刷机。

DFU模式刷机还是要进入恢复模式的,换条数据线或者电脑刷,软件也可以更换试一下,不行就拆机查下硬盘问题

网友:
全站学习学习学习灌水评论,再这样疯狂灌水,账户难保!

网友:
强行DFU模式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