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60 循环不过内存 有知道的吧

楼主(2016-12-25):
m3a760 不过内存

网友:
查内存工作电压

网友:
118脚和238脚的SMBUS总线电压测量下看看多少。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CMOS电池电压

网友:
236脚的spd,118脚和238脚的SMBUS总线电压测量下看看多少,3.3v才正常

网友A:
你是来水分的吧  下次再这样发贴就重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水分的吧  下次再这样发贴就重罚

我是问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吧 这个是通病 好吧 就这个板子  我碰到最少10个以上了 不是所有帖子 必须要写上 所有电压的 修过的一看就知道 没修过的 你让我怎么说   当版主不确定 情况 不要乱下评论好不  我可以说 你说这句话是在水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