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0.24a 加电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6-12-25):
hp 511 进液拆机 清理后 无明显腐蚀痕迹,加电 开机电流到0.24掉电,该机不加cmos电池自动上电,然后掉电重启,反复。测主板各电压瞬间都出来了,怀疑隔离管电压没过来,实测隔离管电压也过来了。按照intel 标准时序来修,供电 时钟 复位,先测复位,无线网卡22脚 为0,打值无短路无短路。测cpu供电芯片已发出pg信号 去开启时钟芯片,这时测时钟芯片附近电阻无电 压,测14.318 无波形,测电压是2.5v明显偏高,正常是1.4v到1.6v之间,怀疑是时钟芯片没有工作, 更好时钟芯片,晶振还不正常,更换晶振 后 再测波形正常,电压也正常。

网友:
进水了 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
可能还有断线。。。进水机要仔细观察

网友:
进水机器,我都和客户说清楚zhibao1一个星期

网友:
进水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