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X3 PLUS R2.0 不开机 报警三短 三短一例

楼主(2016-12-25):
今天接到一块 华硕A55的主板  型号是F1A55-M LX3 PLUS R2.0 REV1.01的主板   症状是开机黑屏   诊断卡 卡在4F   报警提示 三短  三短 两声 ,经过检查 后发现时BIOS程序的问题  ,809F走起  刷后 刷刷跑码   直接开机     老规矩  bios 文件送上

网友:
迅维网自己的BIOS就不用再上传了!

网友:
没事先刷个bios不行就搞电路和桥了。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楼主  论坛上以经有的BIOS  就不要传了   这次我帮你删掉了 下次再发就要处罚了哦

网友:
啊  知道了

网友:
现在bios问题这么多吗?

网友:
这样也行   看来楼主的钱和分都好赚啊

网友(2017-02-07):
bios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
这个主板有个通病就是Io旁边的822 故障直接跑一个码  停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