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 Carbon 拆桥方法

楼主(2016-12-25):
联想X1 Carbon 好多人都知道,

开机掉电热一下CPU就是可以亮机是CPU的问题

又是灌黑胶拆出来很多都掉好多点的

以我的方法先上BGA 180度加热5分钟,再从头走尾我的是郊时 360C。最后的温区 是上249  下289   走100秒后用自己做的小刀放进桥内部,去胶。还是看图的效果吧,因为左上角,我左手不方便掉了两个点,总的来说很成功的拆下来。

小小菜鸟, + 2 双击666+关注!

网友:
看了楼主的技术,想下自己好自卑啊

网友A:
楼主桥做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桥做成功了吗?

成功。亮机图客户在,没有照

网友:
楼主在牛A与牛C直接

孤单的我、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还是掉点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不掉点的方案

网友:
楼主技术不用说

网友B:
T61 E40 这种显卡的 比这要难拆的多 ,,这个黑胶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T61 E40 这种显卡的 比这要难拆的多 ,,这个黑胶比较少

E40 T61胶比X1少,你没有拆过X1的桥来的,你问一下折X1的有几个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61 E40 这种显卡的 比这要难拆的多 ,,这个黑胶比较少

现在的板又薄又灌黑胶拆的难度比t61那些高的很

网友:
这个机器上次花屏的  没修了

网友:
真的是厉害,要收多少银子才能做啊,

网友:
1-2个算可以了  飞个线不难  难的是做上去U不变形  能亮机 这个才是真本事

网友:
这个板子上BGA容易变形啊

网友:
这个还真没敢做过

网友:
楼主透露一下做BGA的绝招吧。上次碰到个X1的吹内存好了,用了两个月又不行换板了。

网友:
神器  自己动手做的吗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是能开机过一会就花屏死机,正在纠结是不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