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读卡时好时坏故障

楼主(2016-12-25):
一台6S,顾客反映经常读不到SIM卡,有时候重新开关机就能读卡,大多数时候不正常。先*#06#检测有串号,不读卡的时候也能打112,说明基带部分应该没大问题。拆机,测热插拔检测1.8V正常。那就测卡座值吧。1脚测出只有300左右,和正常机比对,值偏低。查线路,通基带CPU和基带电源。基带CPU在屏蔽罩下面,那就先搞基带电源吧。加焊后测量,值恢复正常了。装卡试机测试一天,多次插拔,关机重启,都能正常识别到SIM卡,修复算是OK。

网友A:
把基带电源重新植锡还是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基带电源重新植锡还是换的

上面说是加焊

网友:
思路很正确,不读卡也能打112,说明问题在卡电路

网友B:
阻值偏高才对啊,开路怎么会偏低

网友:
加焊能管多久啊  电源热量也不高 怎么会虚焊呢

网友:
值偏大才是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偏高才对啊,开路怎么会偏低

同意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