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50不开机

楼主(2016-12-25):
今接到一个Y550机器,电流上到0.98掉到0.7,再调到待机0.012,什么问题啊,有没遇到过的大神 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
刷BIOS 试试 看看

网友A:
有的电压还没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压还没出来啊

这你都看得出来佩服佩服

网友:
把内存拆了试试掉不掉电,要是不掉的话,建议先刷个BIOS.要是掉的话,看看是缺电压引起的,还是PG信号引起的。

网友B:
CPU大电容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缺失pg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大电容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这个机器有大电容吗 我就问问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有大电容吗 我就问问你

Y550怎么没有 我现在用的就是Y550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显卡问题,加焊后OK,另:Y550有大电容的,这台机子上的已经被换成了4个330

网友:
能不能具体一点

网友:
还没跑码的吧

网友:
电流跑到那电压应该出完了,是不跑码故障

网友:
就按不跑码修吧,各PG  平台复位, BIOS片选,一步步来吧

网友:
这机器大电容有吗?

网友:
这个是掉电,不插内存试试,先软后硬,BIOS, 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Y550怎么没有 我现在用的就是Y550

好吧 是我记错了

网友:
楼主该用用三板斧干一下,也许会有收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