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可视in112投影仪电源板维修问题

楼主(2016-12-25):
1,k20a60u这个管子脚都烧断了,可以用什么代换?液晶电源电脑电源上没见20A600V的管子啊。
2,C112烧爆一个贴片的电容,完全没参数,怎么补啊?

求高手讲解下!

补充内容 (2016-12-26 15:05):
电路上看不到的部分:1、整流桥d10xb60输出端正极连接L202A端。

网友A:
这个管子功率不大一般的电源上的管子应该可以代换。电容看位置应该是高压电容。容量要求不高。可以参照电源管尖峰吸收电容容量。用耐压3KV电容代换

网友B:
谢谢版主解答。电容用3KV的瓷片电容能代换吗?或者电容上再串一只小电阻?

网友C:
管子某宝上都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功率不大一般的电源上的管子应该可以代换。电容看位置应该是高压电容。容量要求不高。可以参照电源 ...

多谢指点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解答。电容用3KV的瓷片电容能代换吗?或者电容上再串一只小电阻?

估计 跑下 电容的线路 看看 位置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子某宝上都有卖的

看来还不是很贵

网友:
这个管子是有源PFC电路的开关管,代换的应该挺多的,试一下了,

网友:
楼主应该要想一下为什么会炸

网友:
淘宝上指定能找到这种管子

网友A:
3KV的瓷片电容直接代换

网友:
不会画图,我还是拍照标记下,然后打字表述吧。首先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3KV的瓷片电容直接代换

谢谢回答,我标下详细点的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B:
电路上看不到的部分:1、整流桥d10xb60输出端正极连接L202A端。2、L101不认得是什么,L101的1、2点是一个绕组,大约0.7欧,3点为1、2绕组外骨架缠绕的一圈铜皮,接C108负极,4点空。
现状为FS01开路,fs02导通,Q101 S脚烧断,C112烧爆。在路测桥和其他二极管没有击穿,大小电阻没有断路!C112相当于接整流桥正负极中间。应该接什么参数的电容?L101是个大电感?R123是干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路上看不到的部分:1、整流桥d10xb60输出端正极连接L202A端。2、L101不认得是什么,L101的1、2点是一 ...

L101是主开关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L101是主开关变压器

谢谢回复求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