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触摸白触摸的两路供电没有

楼主(2016-12-25):
之前手上接了一台6P扩容,WIFI旁边轻微进水,扩容中出现过一次硬盘无法识别,刷机亮苹果后不出条报9,并且漏电30MA,换了几个硬盘故障依旧,最后把电源表调到5。5V,结果短路烧开了,换上扩容的硬盘刷机也过了,客户用了几天,反映看视频看不了,过几天说打电话也打不了,拿到我这里来,设置里面调声音卡顿,拆装了铃声放大管,不卡顿依然没有声音,然后重装了一次音频,更狗血的事出现了,不能触摸,检查黑触摸供电正常,白触摸的两路供电都没有,摘下白触摸量板底阻值,正常,求大神们给个思路

网友A:
开机准备进桌面的时候测有无5.1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准备进桌面的时候测有无5.1v

不是1.8V,开机进桌面前测么,5.1V是显示触摸供电IC过来的电压

网友: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换白触摸再说

网友:
进水机先查一下触摸的工作条件,不行再换触摸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1.8V,开机进桌面前测么,5.1V是显示触摸供电IC过来的电压

测了如果有5.1,就代表1.8v供电已经正常了。没有再查1.8....

网友C:
我认为先换一个芯片   不行再查条件

网友D:
要检测到摆触摸芯片之后才发出这两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先换一个芯片   不行再查条件

已经换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检测到摆触摸芯片之后才发出这两路供电。

哦,谢谢了,我已经换了几个拆机的小6白触摸,故障依旧,触摸板底阻值也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谢谢了,我已经换了几个拆机的小6白触摸,故障依旧,触摸板底阻值也测了。

这个芯片温度要掌握好,这芯片很脆弱,很容易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