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6-12-25):
遇一进水的6P无暂存的电流,0-80停留一秒摆动,表现为暂存坏的电流,拆下硬盘DFU模式,也证实了之前的推断,查开电条件都正常,复位1.8V也有,因为有ID的机子,也就没办法换硬盘刷机,求大神给个思路.
刷机
硬盘

网友:
是CPU上盖电压没有?你说的电流不明觉厉

网友:
意思是说能联机啰

网友:
现在可以联机吗?

网友:
查下暂存的工作条件和阻值

网友:
暂存的供电有了吗

网友:
有ID的板子一样是可以刷机的。

网友:
暂存供电没有,你打下值看看有没有短路或者开路。

网友:
各大版主同时支招 搞好了吗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