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70A-UD3不跑码

楼主(2016-12-25):
主板来的时候是被别人修过的,最少看得出来是刷过BIOS的,上电不跑码,心想可能是上家BIOS没刷对,我找了两个刷上去也不行,走时序吧,测内存供电1.5V, CPU0.89V,这电压感觉有点不正常,后面的桥和总线供电也有了,测PCI时钟复位1.6V 和3.3V也出来了,就是不跑码,往后CPU时钟和复位也正常,打过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的阻值也都正常,实在没思路了就到技嘉官网上下了F5   F4  F3版本的BIOS刷上去也都不跑,没思路了。。。。

网友A:
测测南北桥之间ALINK总线的对地阻值,这是南北桥通讯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测南北桥之间ALINK总线的对地阻值,这是南北桥通讯用。

八组线我都刮开测过了,正常呢,我现在怀疑是我上的U不适合这个板,我上的是FD8320的U ,我的2500搞烧了,现在都没有别的AM3测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八组线我都刮开测过了,正常呢,我现在怀疑是我上的U不适合这个板,我上的是FD8320的U ,我的2500搞烧了, ...

弄个AM3的低端U,比如AD5200,或者闪龙140这样的U,又不贵,30来块钱一个。要是吧你的FX8320烧坏了,那就真心疼,板子还没U值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弄个AM3的低端U,比如AD5200,或者闪龙140这样的U,又不贵,30来块钱一个。要是吧你的FX8320烧坏了,那就 ...

听说这U还是八核的,不过没什么用,现在也是换下来用来测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这U还是八核的,不过没什么用,现在也是换下来用来测机的

但并不一定黑槽的板子都支持这个U。FX8320是打桩机架构。是推土机架构的升级版,部分主板仅支持到推土机,打桩机不支持。

网友C:
cpu到北桥有80根线,称HT总线,用带灯测试仪测量

网友:
AMD芯片组,桥坏的不少,先考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u到北桥有80根线,称HT总线,用带灯测试仪测量

我用 假负载测过都没问题,本来想加焊的,问题是南北桥都觉得没问题,条件都正常,现在连个怀疑的对象都没有,再次说明一下,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还有BIOS的1 2 6脚的阻值都打过没什么异常,虽然我不知道那些数据线叫什么,但我知道阻值有不一样或无穷大的是有问题的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 假负载测过都没问题,本来想加焊的,问题是南北桥都觉得没问题,条件都正常,现在连个怀疑的对象都 ...

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脚测量一下( 南桥发出的,一路给电源管理芯片,一路给cpu),cpu的电压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脚测量一下( 南桥发出的,一路给电源管理芯片,一路给cpu),cpu的电压低了

24脚1.2V    34脚有3.3V    37脚0.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脚1.2V    34脚有3.3V    37脚0.9V

试试加焊一下电源管理芯片。 cpu电压0.89V 明显低了。 后面的场管也要测

网友:
cpu换掉先,换只AM3的,FX的cpu的针脚定义或有区别

网友:
楼主修好没???和CPU电压有没有关系????

网友B:
现在搞好了,搞了个2450的U换上去就亮机了,BIOS我是刷官网F5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搞好了,搞了个2450的U换上去就亮机了,BIOS我是刷官网F5版本的。

cpu电压多少?

网友:
学习下,我的主板使用中突然关机,无法启动了!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  应该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