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 待机有5V吗

楼主(2016-12-25):
刚接了个G50的机器待机有5V电吗 现在是不触发 有3V没5V
不触发

网友:
看待机芯片5V开启信号。

网友:
这应该是没5V的 ,。。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自己看图纸,看看3V 5V电压的开启状态

网友:
待机是有3-5V的,就在记忆电池旁边

网友:
不知道的情况都是看图纸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