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 插硬盘掉电

楼主(2016-12-25):
同行送修的一台dv6  是进系统花屏,就先bga了显卡和显存,装机测试可以点亮,以为好了,把硬盘装上准备进系统测试,结果是开机logo闪过后就掉电了,掉电后一上电就掉,拔插一下电源还是闪过logo就掉电,但是拔掉硬盘就是好的,一直不掉电,换过硬盘,包括固态也换过 一样的问题,51125也换过,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感觉是一检测硬盘就掉电,就是硬盘灯刚一闪就掉了,会不会是pch

网友:
BIOS, 桥,排除一下下

网友:
桥,排除一下下

网友:
我估计要更换显卡芯片 这个应该跟硬盘没有关系  进系统所以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