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61m不定时重启求助

楼主(2016-12-25):
Onda h61m拿来时是不亮就重启或者亮机马上重启,发现CPU供电有一组只有0.62V,其他都是1.1V,可能是集显电压,加焊了一下up6703b,换掉一套MOS管,这回可以了不重启,以为修好了,接硬盘装系统,GHOST一半又重启了,在PE里面也重启,BIOS刷过了,温控没图纸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A:
温控信号有2个,一个是PROCHOT#这个信号不正常,一般CPU风扇会狂转,然后接着掉电。还有一个是THERMTRIP#,这个信号不正常,一般会立马掉电,无上电痕迹,而且不会说让你进BIOS进系统,应该是还没怎么跑码就掉电关闭。如果这主板接4针智能温控的风扇转速正常,无狂转行为,那基本可以排除温控方面的可能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控信号有2个,一个是PROCHOT#这个信号不正常,一般CPU风扇会狂转,然后接着掉电。还有一个是THERMTRIP#, ...

多谢,貌似已经修复,正在测试中,加焊了PC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貌似已经修复,正在测试中,加焊了PCH,

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

恩,希望如此,还是谢谢你

网友:
加焊PCH     我手里也有个V星的H61 每天早上  都会 亮机掉电  或者跑码掉电  或者进系统掉电    几次过后  一天就都没问题了   我也正想加焊PCH   现在的PCH虚焊的也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