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芯片IT8620

楼主(2016-12-25):
技嘉板子不触发,io  IT8620,  供电64 96  33 脚都有3v电压,复位时那个脚是不是66脚,66脚没电压, rsmrst待机好信号也没电压,  主板是不触发,开关针有3v,  怎么分析,谁有图纸发一份GA-Z97X-GAMING G1

网友:
已经帮你移动过来。原来那贴删除。

网友A:
另外板子不触发,先测待机条件,而不是看IO的开机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板子不触发,先测待机条件,而不是看IO的开机电路。

芯片的66脚是io的复位脚吗? 不触发,我先查了rsmrst这个信号,没有查待机没有图纸不知道测桥那里?待机电一般是经过什么上拉,电感还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66脚是io的复位脚吗? 不触发,我先查了rsmrst这个信号,没有查待机没有图纸不知道测桥那里?待机电 ...

66脚是桥发给IO的复位接收信号,离不上电远着呢。这主板有节能技术,没点开机排针之前,RSMRST#应该是低电平信号。查待机条件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供电一般是1117或者1085这样的稳压器,抑或是UP0109这样的低压差稳压芯片转换得来。

网友:
昨天测量的1117,有 3v   5v,没有头绪,今天我把IO脱焊了一下,奇迹般的亮了,  我测量rsmrst有3v,这是客户来了,他把机器拿走了,等待后续,有可能是io这边的开关脚虚汗,造成,如果返修还会继续研究跟帖,当开关脚脱焊应该不会引起rsmrst没电压呀,估计还要返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