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后的疑惑。

楼主(2016-12-25):
       在修三星r25,故障现象是:卡logo。之前加焊过,反修。反修就改考虑换桥了,加上之前这个主板的风扇有问题,然后,我拿到手,测试的时候,看到可以进系统在xp滚动条后,屏幕暗下去了。就没背光那种,好像也会卡在滚动条这里。
这里也算是卡logo的表现吧。可是,为啥,屏幕会背光忽然消失呢?想不通。。。然后,我看他有时候,开机的时候,不出现蓝色的三星的标志。出来个另外一个图标。我想这这个开机显示是bios的问题。刷刷bios,刷之前备份下。刷机的时候,出现过,报错。我没当回事,下的几个bios刷上去,都不两机器。想这,没事,我刷回去。可是,我刷回去,也不行啊。这个为啥啊???为啥刷之前我都备份好了,后来再刷回去,就不亮了呢?几经折腾后,我终于找到合适的bios,刷回去亮机。后来干桥(我又给加焊下,村催无聊。果然,桥挂了。待机都0.2了。)

       请教下,我输abios,刷之前备份了,(刷的时候报错)。确定备份ok。后来刷回去,为啥都刷不会去呢?还有,如果卡logo的时候,为啥会出现xp滚动条会没有背光呢?(那会在滚动条那卡住。)

网友A:
ecc bios跟bios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c bios跟bios的问题?

这个bios就一个。主板就一个bios

网友:
BIOS 芯片有坏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就一个。主板就一个bios

哦哦,这样,你备份bios的时候是用什么备份的?编程器?是不是备份的 时候没有备好,所以怎么还原都不行

网友:
留意下BIOS线路和本身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