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万用表

楼主(2016-12-25):
我用了朋友的安捷伦发现他的蜂鸣档和二极管档在一起,不用切换,觉得很好用
求推荐200以内,蜂鸣档和二极管挡在一起不用切换的万用表

网友:
手动档万用表基本都是合一的。自动挡合一的很少,200以内的只有国产的BY1935

网友:
自动档的还是要切换的,买自动档的万用表还是考虑福禄克,安捷伦或者日置之类的吧,做电脑维修的,买个福禄克吧,皮实稳定

网友:
我这几十块钱的表,两档也是在一起的

网友:
我感觉几十块的便宜货很多都是不用切换的。我原来用的30多元的就是在一起的

网友A:
优利德UT61E  我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UT61E  我在用

优利德這錶我也有,功能不少但是自動檔太慢,做維修測量時等等等有時會等出火氣

网友:
一般万用表 蜂鸣二极管 都一起的

网友:
很多都是合在一起的啊

网友:
上门服务丢了万用表,论坛 百度搜索  比较,最后在UT61E   UT139C纠结,考虑记性不好,UT61E不会自动关机,测pwm电压要电感后测不方便,毅然选择 UT139C,用了有一个多月了,感觉很好,不过二极管挡是分开的

网友:
楼上哥们选UT139c明智啊,这款表适合维修用,自动档的不错。我现在用的是UT58A,快4年了,优点是凤鸣声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