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触摸可以点不能划

楼主(2016-12-25):
触摸能点不能  这是小米几我也不知道  四周都是绿点

网友A:
四周都是绿点,这是什么鬼。不会是进了什么设置模式吧。别怪我无知

网友:
我昨天遇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小米note2,触摸无效,双清后解决。小心账户锁。

网友:
我是通过360手机助手才知道手机型号,手机上没有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周都是绿点,这是什么鬼。不会是进了什么设置模式吧。别怪我无知

红米note2升级到miui8以后就 有账户锁,进不了桌面,这有办法pojie吗?

网友:
拆开机看一下就知道小米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红米note2升级到miui8以后就 有账户锁,进不了桌面,这有办法pojie吗?

没玩过小米,好像有解账户锁的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小米,好像有解账户锁的软件

肯定有的啦   我就有  花钱买的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的啦   我就有  花钱买的软件

不能共享出来吗  或者在哪买的

网友:
壳内有数字,然后上网查。年份XXX   这类的数字.   7个数字

网友:
先换屏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能共享出来吗  或者在哪买的

一线通  以前我说过  有人说我有打广告的嫌疑  然后我就不提这事了

网友:
试试双清,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这是个什么现象?拆开来应该能辨清型号吧。

网友:
有更专业的软件,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
这种情况先硬恢复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线通  以前我说过  有人说我有打广告的嫌疑  然后我就不提这事了

这软件哪里可以买啊,能解账户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软件哪里可以买啊,能解账户锁?

马云家有官方旗舰店

网友:
发下解锁地址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