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49 内存无电压

楼主(2016-12-25):
内存电源管理芯片up6103s8 测得第七引脚电压0.3v 问下这个引脚都 受那些控制

网友:
图中标记的电阻一端和up6103s8的7脚相连  问下 另一端接哪里

网友:
下个图纸吧

网友:
有没有MS7680的图纸+++++++++++++++++

网友:
论坛上找图纸。7脚是个基准输入电压,不是IO给,就是专用芯片给。如UP6261。

网友:
拆掉7脚相连的小管子看一下,电阻另端应该是接八脚的小芯片。

网友A:
论坛上有别人发的类似的图,我给你转过来参考一下

网友:
更换UP6261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有别人发的类似的图,我给你转过来参考一下

芯片up6261加焊 测得7引脚电压1.4v  内存有电压输出1.4

网友:
UP6261。。。是V星的通病吧?

网友:
加焊就好了?  保险起见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没有开启信号啊!!一般是SLP3信号经过两个三极管,然后形成开启E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