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怪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12-25):
2013 A1466  820-3437-B插上电池。再插充电器自动开机。怎么修?充电正常,使用正常》求解或##########

网友A:
在线等呀!!!!!!!!!!!!!大神呢?

网友:
有没有大神来回答一下呀

网友:
ec坏,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等呀!!!!!!!!!!!!!大神呢?

第一次自动开机,还是一直自动开机

网友:
进系统关机后再试下

网友:
换过电池没有呢 这样的情况我就先换了再说

网友:
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
这是正常显现,可以重开

网友:
换个小电池试试

网友:
是否能正常关机,能关机不算什么问题。

网友:
EC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不要捣乱

网友:
EC不行啊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不好修呀

网友:
这样能亮的机器我一般先不修,坏好再说

网友:
清SMC 试试

网友:
修之前报风险。

网友:
你应该正常开机,正常关机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正常关机后就好了,如果不好,也别盲目的换IO,先组合键重置,还是不行再BIOS,需要检查一下6259,按照这个思路走吧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