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宏基4560G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6-12-25):
ACER ASPIRE 4560G ,版号是:JE40 SB MB 10273-1M 48.4PQ01.01M,主板开机电流上到1.25之后停住了,不显示,刷了BIOS,加热过显卡还是不显示.全面电压都正常.换过CPU,内存无果.一头雾水?
cpu
显卡

网友:
加热锅 锡珠有溶吗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直接换显卡芯片

网友:
内存spd有波没,usb键盘切换大小写灯能亮吗,有波键盘不亮的话把显卡煮沸摇一下,或者直接换个。大小写切换正常刚进一步测屏接口

网友:
加焊不行就重做显卡试试

网友:
看电流跳变正常吗

网友:
显卡芯片挂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显卡0809000,这款机器特别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