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p-I5G D3短路修好后奇怪问题

楼主(2016-12-25):
神舟A460p-I5G D3短路修好后奇怪问题,本来是电源接口处MOS管打短路烧了。。。通病,直接换一个,也不知道有没换对,,,很难找N型MOS,那就直接把输入输出连起来,,可以开机,电池也没问题,同时用也不会大短路,,,可是,,用电池开机的时候不认硬盘,,,非要插电开机才可以认硬盘,,,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把保护隔离修通吧,短接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保护隔离修通吧,短接不行的

我估计是充电芯片坏了。。。显示在充电充不进了。。。。

网友:
用电池的时候认不到硬盘

网友:
要看是那个隔离管,一般不建议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