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简单修复苹果1466进水!

楼主(2016-12-25):
      苹果1466,四代I5。板号:820-3437-B
     机子进水,拆机发现板子两面都有腐蚀。清理干净后,测无短路,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测主供电有14V多,打开图纸 直接找到U7090腐蚀严重的地方,测P3V42G3H_SW没有输出,取下芯片发现芯片6脚VIN断线, 芯片自身引脚已经不行了,换了一个芯片,再次通电还是无P3V42G3H_SW输出,测8脚SHDN无供电,此开启是由14V主供电直接经过0欧电阻R7080供给,测R7080不通,直接换掉后有14V,可P3V42G3H_SW还是不输出,以为芯片没有焊接好,重新焊接还是不出,由于我这表笔比较粗,没办法直接测到被腐蚀的引脚里面,找了块砖磨尖表笔再次测量,发现8脚引脚没供电,测引脚到R7080根本不通,取下芯片,用刀片刮开引脚,只有那么很微小的断开,主板又是黑色,不刮开还真发现不到,再次飞线, P3V42G3H_SW顺利输出。通电顺利点亮!经测试,其它都正常,键盘居然没坏!高手勿喷

网友:
键盘坏那是迟早的事

网友:
进水的,最好超声波里洗一下

网友:
这酸爽。。。 苹果的机器价格收得 安逸

网友:
PP3V42G3H这块好腐蚀啊,我的料板这个地方件都几乎被我拆完了

网友:
苹果的不好搞啊,。。

网友:
楼主厉害,楼主哪里人,快加我2900608036

网友:
3v42最先出来的电压

网友:
首先要有3.4V 才行的,

网友:
这个能修好 主要是问题 比较小

网友:
前天修了一个  摔坏的  足足修了4天才修好  头都炸了

网友:
苹果还是能收上价的

网友:
这也难怪了现在外面维修看到苹果问题都接, 其他都不想接

网友:
苹果机器修好真的很好呢

网友:
不错,楼主写的非常详细,这钱就得你赚,赞一个

网友:
厉害,笔记本我还一次没有修过

网友:
好在腐蚀的范围小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不好修啊,楼主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