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H61 加热IO就可亮机

楼主(2016-12-25):
一块梅捷SY-16H_L-V3.0, 百度一下是H61的板子,能触发,不显示。打发客户上手术台,测电压都有,cpu低了点是预设电压0.8v,没时钟,左看右看也没找到时钟芯片,看IO有脚位发黑,不管了先加焊一下,加电触发亮机。装入机箱一切正常。  过两小时开机测试,又点不亮了,故障依旧。拆下上手术台,测IO的38脚pwrok没电压

尝试再用风枪再加热一下IO,38脚pwrok有3.3v了,屏幕也亮了。

IT8758E没备货,也不知道是io本身不良还是外围电路有问题,大神指导一下,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pwok是不是可以借电

网友A:
先替换个上拉电阻再说,如果问题依旧,那么这个信号是IO发给桥的,如果点亮的时候正常使用无问题,我想不应该是桥的事情,而是IO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替换个上拉电阻再说,如果问题依旧,那么这个信号是IO发给桥的,如果点亮的时候正常使用无问题,我想不应 ...

io的pwrok是怎么来的,是外部电阻上拉给IO的,还是IO发出的

网友:
照你这么说,温度低了就不能开机了吗?用酒精棉球给可疑的零件降温,看可能是哪个。还有你能确定加温时只给芯片加温了?旁边的几个二极管是不是也受热了?还有电阻,电容,都容易受到温度影响。

网友:
取下来  重新再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的pwrok是怎么来的,是外部电阻上拉给IO的,还是IO发出的

IO发给PCH桥,因为信号电力很弱,所以需要上拉电阻提供电力。否则信号还没到桥,就已经被PCB铜箔上的信号线消耗干净。

网友:
细查一下,是不是周围元件有问题

网友:
技术好就是不简单。

网友:
H61的时钟在桥里面,先换上拉电阻,不行再换IO

网友:
这样还是换个IO,不然你也确认不了是不是IO本身问题,要注意电阻上拉问题

网友:
先简单的换个电阻 吧  不行再考虑换IO 划不划算

网友:
估计是IO问题居大,,差PG信号,,导致没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