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疑似通病。 版号 LA-6881P

楼主(2016-12-25):
今天客户抱来一机器,说是开不了机。一看是联想Y470。  大家都知道这款机器有个通病。屏借口电容短路、一瞅这是来送钱的。马上接上可调电源。
但是并没有短路。上电0.4A。这是供电没齐全的节奏啊,报价客户留机维修。迅速拆开。检测各大供电。除了CPU跟集显供电没有,其他都有、那就先修CPU供电吧。
打开图纸。马上发现敌情。芯片主供电没有。     从旁边电容飞线。此机器修复。隐约记得之前修过这种故障,是不是通病。有待研究。发出来希望朋友们少走弯路。

----------------------------------------------------------------------------------
朋友们,麻烦帮我加点分。没分下载东西了。。。。。。。

网友:
是芯片23脚VIN主供电缺少。

网友A:
哈哈  我今天刚遇到一个

网友:
PL901电感到CPU上管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今天刚遇到一个

最喜欢修联想的机器了。。很多都是小毛病。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手到擒来,捡钱心情愉快啊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这个供电的线刚好在风扇那里,风扇要是比较油腻就会容易断

网友:
y470的这个风扇设计的位置不太好,长期积灰就会引起周边电路出问题

网友:
上个月有修到过,,确实是CPU供电芯片的VIN断线了,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y470 也有的是显卡问题

网友:
HE短路的比较多的

网友:
这个的确是通病,修好多了,这板有 3处通病,联想工程师好。

网友:
没生意啊。。。。。。倒闭了

网友:
最喜欢搞这种秒杀机了

网友:
原来是少了VIN19V供电

网友:
是通病,我也修到过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了,这种问题就是送钱

网友:
遇到过, 修过两3次 都是这里的问题 确实可能是通病

网友:
天天都是这样就好了

网友:
我修过CPU供电Ic 5v供电断线

网友:
楼主又给秒杀啦

网友:
主供电容易断线,电容也容易短

网友:
又是通病,我就是喜欢修通病的货

网友:
估计是通病的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

网友(2017-07-23):
楼主肯定老司机了 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这是秒杀的节奏啊 通病真好,有前车之鉴

网友:
最喜欢修联想的机器了。。很多都是小毛病

网友:
100%是通病。 风扇下面 你拆开后。就会发现敌情的。

网友:
我记得这机器,,屏线接口电容容易坏,,还有风扇下面容易断线,,这个问题第一次见,,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供电断线了不错 修到过

网友:
楼主厉害了,我上次也修到过,VIN断线来了

网友:
Y470的机器好像就是风扇旁的一些电容阻容易坏。 腐蚀

网友:
楼主捡钱就像捡豆一样简单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 这样少电压的很少·

网友:
这个机子故障挺多的,刚收到一台PQ302爆了的。还没细查

网友:
楼主你这样飞线会不会返修率很大啊

网友:
这个问题 好像 也是一个通病来的

网友:
y470的这个风扇设计的位置不太好

网友:
.............这个就不用发了吧 坛子里有无数人发过了。。还疑似通病。。没意义啊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吧,应该是个例。修Y470好多,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
捡钱的机器 最喜欢这种故障! 直接秒杀!

网友:
是断线还是主供电所连的电阻坏了,这个故障还没修过,短路修的不少,屏接口电容是个通病

网友:
这机器有设计缺陷,风扇少了半边导致灰尘停留在元器件上,时间久了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以后遇到直接查这里!

网友:
联想的通病还是蛮多的,多多收藏,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风扇背面的好像也容易断线,之前遇到过也是没CPU电压

网友:
只修过大短的,这种的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遇到过几台了

网友:
以前,修到过这个机器CPU风扇下面容易断线!

网友:
是不是散热器地下腐蚀断线导致CPU供电芯片缺电压

网友:
没cpu 供电我们以前遇到都是短路 把电容去掉就好

网友:
VIN没电是断线了?????????

网友:
现在手上有一台Y470大短,估计应该是电容穿了,还没有拆开呢

网友:
我怎么就遇不到这种捡钱的机会

网友:
哈哈 我今天刚遇到一个...................

网友:
是不是那个博通的芯片呀 我好像也修过

网友:
是通病,海绵吸水导致断线。

网友:
看来这款机器有着通病啊?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 。 也是没有VIN 这板子好容易氧化。

网友(2017-10-20):
遇事不决,飞一根线,还没碰到过,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这个以前好像是有遇见过。11111111

网友:
PL901电感到CPU上管..............................

网友:
这个供电的线刚好在风扇那里,风扇要是比较油腻就会容易断。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好技术。。。。。。。。。。。。。。。。。。。。。。。。。。。。

网友:
y470大短路的比较多。。。。。。。。。。。。。。。。。。。。

网友:
仁宝的机器 大多都是大短路。。。。。。。。。。。。。。。。

网友:
可以的,能找到CPU的供电不出查出问题还是有技术的

网友:
这个 是通病

网友:
正修着这台机器,电流跑1.2A,不知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修通病就是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