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M-DS2-R1.02内存时钟数据波形问题

楼主(2016-12-25):
请问大师们,此板重复跑码,测试卡测试应该是不过内存,打内存SMBCLK和SMBDATA都有波形,但是和平时修别的板子波形不一样,如图,数据波形也和这差不多,在此就不上图了。还是抱着有波形到内存来修,重写BIOS后,正常。再抓SMBCLK波形,还是一样。饼哥曾说过时钟波形只有9个波,可是这个为什么是连续的呢?求解。

网友:
等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A:
把示波器的时基调小点,就可以看见分开拉,看你的图片,既然是smbus的时钟波形,电压应该是3.3v,显示不对,应该是探头和示波器1x和10x设置不对应,记得调整过来,示波器上面设置10x,探头上面也要对应设置成10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示波器的时基调小点,就可以看见分开拉

试过了,调再小都一样,不明显。

网友:
对示波器我是一脸蒙蔽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amd得波本来就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