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12-25):
HP Q2159显示器,一开始是电源板300V电容坏了保险也坏了,换了5V 16V都出来了,就是指示灯不亮,不开机,现在发了个驱动板也不行,什么问题 急啊

网友:
检查一下驱动板上的电压,正常的话,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驱动板都换了,电压都正常

网友:
肯定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好像不太可能吧,,电源有输出,驱动板又换了,指示灯还不亮——这怎么可能呢

那你就再查一下电源输出稳定不稳定吧

网友:
驱动板换了  电压也正常  我只能说  灯坏了   其实肯定是驱动板的电压没有到位

网友:
还是可能电源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