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硬解Iphone6 ID锁需要练习多久?

楼主(2016-12-25):
老板们,你们练习Iphone6硬解ID锁,花了多长时间,都搞坏了几块板?
刚刚干坏了一片小6 ID板,CPU焊盘掉了4个点,头疼

才买的ID机,功能都正常,450文,这钱又打水漂了

网友:
先拿废板练手,再实际操作

网友:
真是下了本钱哦,其实只要先练好cpu,其它都不是事。先买废板练cpu吧

网友:
不搞坏几十片,难有进步,呵呵

网友:
找些便宜的来练手

网友:
把CPU干熟了,就可以了,5件套 U最难

网友:
那废板练啊

网友:
掉了四个点 还可以补的  慢慢来

网友:
要看PCB图。有的是空点,掉空点很正常。

网友:
买5代的练习板搞,这个便宜

网友:
我买的小6 ID机450文,又扔河里了

网友:
先买A8端头板 三四十块钱   干顺了  再干ID板  然后在干故障机  风险很低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服了!

q759315349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A:
谢谢分享!!!!!!!!!

q759315349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三四十块钱

网友:
焊接需要的就是多练习

网友B:
楼主实地是手机吗, 做cpu有人教,半个月,没人教半年可能还得更久,你现在拆都拆不好,

网友:
是不是手会抖,还是温度高等方法不正确?

网友:
为什么不先拿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实地是手机吗, 做cpu有人教,半个月,没人教半年可能还得更久,你现在拆都拆不好,

半年,量是多少?
半年搞几片肯定不行。
要相信神枪手也是子弹喂出来的。
再说那些没有人教的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你看就是不看贴,胡乱回复的灌水评论。

网友:
你看就是不看贴,胡乱回复的灌水评论。

网友:
掉点了正好练飞线,别浪费了。

网友:
已搞几十片都还不敢搞,除胶最易掉点.

网友:
我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真是土豪,先买10块一片的打孔板练习吧

网友:
我也在咸鱼买了近10片6的板子在练习了。能直锡好了,拆A8好像也会掉几个空点,,慢慢来,耐心加恒心一定能弄好,不断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网友C:
你确定你ID板解不开吗?126 163邮箱的找我,我可以解ID,就这二种。。。。

网友:
硬解需要一定的练习 和熟练度 亮的的板子硬解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手工必须到位

具体就要看你练习的程度了

网友:
空点没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ID板解不开吗?126 163邮箱的找我,我可以解ID,就这二种。。。。

兄弟我有个被恶意抹除的6P 你能解I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