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焊接 01005 小电阻经验总结

楼主(2016-12-25):
开始试了使用电烙铁,但是在手机主板上的位置不是太好用,使用镊子夹住,在显微镜下 用烙铁尖点 小电阻的两头,不知为啥始终焊不上。不过事先摸点锡浆在焊盘上,再把电阻放在焊盘处,使用风枪(最小风速)280度 慢慢吹,这样风速小,不会把电阻吹跑,最后终于焊上去了。

网友A:
使用的是直风风枪,。 可能旋风风枪更好。。

网友:
谁有CPU999 关于手工练习的视频教程啊,求个百度网盘地址,本人新手,多谢各位!!

网友:
不错,感觉你离成功不远了。有焊油再注意风枪口的角度,元件是不可能吹飞的。装之前最好用锡浆重新给焊点上锡吹熔

网友:
买一个才几百块

网友:
苹果手机的原焊盘上的锡都是高温锡 难吹化  所以都是 加一下低温锡在焊盘上  在焊接的

网友B:
你搞这么麻烦,要是在实地考核肯定过不了。太麻烦费时间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是直风风枪,。 可能旋风风枪更好。。

手机维修还是使用螺旋风枪吧

网友A:
必须么?哪好,我有一台旋风的。是不是直风风枪会把小元件吹飞啊,我在显微镜下 是斜着吹的,会吹飞,旋风的斜吹不会飞吧,回头试试。

网友:
最近也在练,真的很吃力。我之前修笔记本都是用风枪吹的笔记本的个头都是大很多。

网友:
小件和直风更配o

网友:
不好,风速太猛

网友:
用烙铁不好焊,旋风风枪,加点焊油有粘性

网友:
焊接的事 慢慢去摸索

网友:
焊盘加上锡  然后风枪加热 镊子捏好电阻放上去不就OK了

网友D:
焊这个有时候焊到想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么?哪好,我有一台旋风的。是不是直风风枪会把小元件吹飞啊,我在显微镜下 是斜着吹的,会吹飞,旋风 ...

这个还需要显微镜下搞啊,实地都是直接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焊这个有时候焊到想哭

掌握技巧啦就没事啦。。实地5分钟拆焊3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掌握技巧啦就没事啦。。实地5分钟拆焊3个

我该买个显微镜了

网友A:
刚开始不知道怎么搞,现在搞熟悉了,  直接在显微镜下 放好位置, 直风风枪 吹一下就搞定了。 非常简单,

网友:
直风的风速要小些

网友:
太小的不用放大镜根本不知对没有对端的.

网友:
焊盘加低温锡,吹化,再焊

网友:
风速太高确实容易比较吹跑元器件。

网友:
风枪烙铁都可以焊接的。。
烙铁焊接技巧:先用烙铁焊锡丝拖焊盘,然后洗板水清洗干净,然后在焊盘上涂抹助焊剂,用镊子夹住要焊的元器件,放置在要焊盘上,烙铁轻轻点一下即可,然后轻轻点一下另外一边。
风枪焊接技巧:焊盘处理还用烙铁,然后洗板水清洗干净,然后在焊盘涂抹助焊剂,风枪预热焊盘,使得助焊剂粘稠,用镊子夹住元器件放置在焊盘上,因为有粘稠的助焊剂,很容易放置并且不易吹跑,风枪垂直加热,焊锡融化后焊接完毕。

最后一步,清洗板子。

网友:
昨天 用856AD。。。290度。。。风力6。。吹了个超小的电容。。。。。主要还是要用焊油。。风嘴要直下压。。

网友:
实际总结经验很有参考作用

网友:
焊接小电阻要买个极品镊子,进口的几十块的那种,二是烙铁必须恒温,焊锡用低温锡上一遍

网友:
这个多练习就会焊接的多练手工

网友(2017-02-03):
贴子分析很好,值得了看看

网友:
焊接的技术大多数是通过不停的练习,才能熟能生巧的。

网友:
这可真是有挑战性!没有显微镜绝对完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不知道怎么搞,现在搞熟悉了,  直接在显微镜下 放好位置, 直风风枪 吹一下就搞定了。 非常简单,

熟能生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搞这么麻烦,要是在实地考核肯定过不了。太麻烦费时间啦。

弱弱的问句。。 修手机这些有证考的吗?  哈哈。。  比如会计有从业资格证 初级 中级 高级啥的。。 手机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维修还是使用螺旋风枪吧

什么叫螺旋风枪

网友:
就是不适用气泵的那一种,868热风枪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还有比你的方法更好的,或者说弥补你方法的方法。

网友:
焊接小元件都是用风枪焊接的,用烙铁焊接不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不知道怎么搞,现在搞熟悉了,  直接在显微镜下 放好位置, 直风风枪 吹一下就搞定了。 非常简单,

眼睛好的 可以不用放大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句。。 修手机这些有证考的吗?  哈哈。。  比如会计有从业资格证 初级 中级 高级啥的。。 手机 ...

好像是不用考证的哦,没有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句。。 修手机这些有证考的吗?  哈哈。。  比如会计有从业资格证 初级 中级 高级啥的。。 手机 ...

你要是参加实地某个科目都会有考核的 达到考核的要求会有本毕业证的

网友(2017-03-21):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句。。 修手机这些有证考的吗?  哈哈。。  比如会计有从业资格证 初级 中级 高级啥的。。 手机 ...

考核不过等着做俯卧撑吧,可不是开玩笑的,包你爽。

网友:
把原来的高温锡拖掉就好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