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 主板不通电 维修思路

楼主(2016-12-25):
大家好 新手小白来报道。                                有台杂牌(七喜),主板的触摸部分进水不通电了,  以先清理水渍。
只接电源器    通电指示灯不亮,接可调稳压电源,会短路警告两次:接上的1秒,警告一次,在1秒内结束。      过2秒,警告一次,在1秒内结束。
然后可调稳压电源没显示0.01到0.03的待机电压。
看了下I/O电源芯片是MAX8734A,芯片的外部输入供电(V+)是有电压的((可调稳压电源我调的是19.0V,V+对地量的18.81,这是正常的吗?))
问题2:在下一步是测3.3V和5V吗?,测3.3V和5V是要测电源芯片的输出5V(OUT5)和输出3.3V(OUT3)对把??
问题3:我测得(OUT5)只有0.38V,(OUT3)只有0.55V。这说明那坏了?然后测试什么?

本小白技术不好  说仔细些,谢谢

网友A:
输入测到18.81V正常。进水肯定是短路了,查输出的5V和3V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测到18.81V正常。进水肯定是短路了,查输出的5V和3V有没有短路吧。

哥 你说的输出的5V和3V  是说I/O电源芯片的输出5V(OUT5)和输出3.3V(OUT3)对把?
我测得(OUT5)只有0.38V,(OUT3)只有0.55V
那如何查5V和3V有没有短路呢

网友A:
没错。你可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怎么样,也可以用万用表测输出脚对地阻值。一般可以查出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你可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怎么样,也可以用万用表测输出脚对地阻值。一般可以查出短路的地方。

测得(OUT5)和(OUT3),有电压数值,就说明I/O电源芯片没坏,            电压数值不正常,说明5V和3V其中一电路中有短路。
你说的是这意思对把??
用万用表蜂鸣档测(OUT5)和(OUT3)脚对地,不蜂鸣,这说明没短路??

网友A:
不蜂鸣不一定没短路,不太严重时万用表就不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蜂鸣不一定没短路,不太严重时万用表就不响。

哥    那要如何测呀   说仔细些了,谢谢

网友A:
你看万用表显示的阻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万用表显示的阻值啊。

多教导教导我,辛苦了哥,先谢谢了

用万用表蜂鸣档测得(OUT3)1786    (OUT5)1669   这说明什么?

网友:
我也不太有把握,可能是没短路或者轻微短路?查芯片的周围,有没有元件损坏?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再别的我也说不清了,你看别的高手的帖子吧。

网友:
拿到板子先看一遍外观有无损伤 掉件 然后各大电感 隔离点打一下阻值 无明显短路再上电 然后开机看是否触发跳变 然后根据电流判断一下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有图纸查图纸 没图纸就只能凭经验找问题... 随缘盲修吧

网友:
实在不会搞就不要动手 避免把故障扩大 不修或者找会修的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