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312 27寸一体机不定时暗屏!!!不是黑屏

楼主(2016-12-25):
一台APPLE A1312 27寸一体机不定时暗屏,有时开机2分钟就暗掉,高压板供电,开启,亮度调节都测试正常,暗屏时也有,说明问题在高压板和屏上面,高压板已更换,能坚持的时间长一点,但还是会暗掉。现在有个现象是不接高压板上到屏的一条信号线高压板是CN2接口(一条是屏线,一条是信号线,一条是LED灯条供电线,共3条),会暗屏的时间会更长一些,现在基本确定屏LED灯条不良的可能性最大,但未换过此类屏的灯条,特向有修复此类问题(灯条不良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导致暗屏)经验的大神们请教....

补充内容 (2017-6-14 18:09):
此机已换屏修复,问题点是屏的LED灯条有问题了,但灯条成本太高,所以直接给客户换的屏

网友A:
通用高压板有时候也不行

网友B:
更换通用的灯条就行,完事后改横流板子  横流板子是通用的,地线  供电  3.3 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高压板有时候也不行

换的原装高压

网友:
好复杂啊。。。。

网友:
没休过不会

网友:
苹果的不会修

网友C:
直接换屏保险,苹果的不差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屏保险,苹果的不差钱

正式维客,小心灌水扣分的,这问题跟屏保险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通用的灯条就行,完事后改横流板子  横流板子是通用的,地线  供电  3.3 就OK

你换过吗?

网友:
照你这么说灯条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也没换过。

网友E:
我修到过,照你这个情况十有八九就是LED灯条问题啊,这个是两条灯条排成一线,不便宜呢,我换过,要把屏拆了,框架都拿下来,偏光,背光,导光和基板都要拿下来才好下,而且灯条是有螺丝固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修到过,照你这个情况十有八九就是LED灯条问题啊,这个是两条灯条排成一线,不便宜呢,我换过,要把屏拆 ...

两个灯条要一起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灯条要一起换吗,

灯条我找到一个卖家有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灯条要一起换吗,

我买的是两条,好像人家就是一对卖的,再说你没法确定到底哪组出问题,,老化了

网友:
这款机器,换过高压,那就灯条,灯条搞不定,就直接换屏

网友:
有块电源板,注意一下

网友F(2017-01-26):
查19V供电,背光开启和调节,如果都正常换屏试试,如没有屏测试换个通用高压板,加灯条外部测试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19V供电,背光开启和调节,如果都正常换屏试试,如没有屏测试换个通用高压板,加灯条外部测试也行

这种屏不好改通用的吧

网友:
every one need its bios

网友:
笔记本灯条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在我们这一般就换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式维客,小心灌水扣分的,这问题跟屏保险没关系吧

他是说要换屏好一点

网友:
建议拆出来测一下灯条,LED灯用万用表能测

网友:
灯管电路一起换掉了

网友:
你哪有没有坏的LED显示器,不是笔记本用的。如果有可以找一个试试。

网友G:
如果你经常修显示器这个不难,用通用升压板加LED灯条就可以代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经常修显示器这个不难,用通用升压板加LED灯条就可以代换

此屏太贵了,虽然平时有换过普通的LCD灯管,灯条,但那个价格跟这个没法比,做维修的有时也是把 风险系数考虑进去,原来是可以正常显的,是不定时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屏太贵了,虽然平时有换过普通的LCD灯管,灯条,但那个价格跟这个没法比,做维修的有时也是把 风险系数 ...

led灯条加升压板一套15

网友:
直接换屏测试喽   你那里搞什么 LED 灯来换哦

网友:
上次也修到过这款机同故障,加焊显卡 换过LED 小板  一样 这个屏特别难拆 一定要报风险 后来找到一个修屏的同行 对换了一张屏 200 块 现在一个多月没有返修

网友H(2017-03-25):
是高压板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高压板有问题吧

是灯条的问题

网友I:
也是直接换屏 上次一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也是直接换屏 上次一台同样的问题

这屏拆起来有点麻烦,最关键还是原装灯条比较难找,且灯条的价格不菲和换屏相差不了太多。所以换屏更方便,稳定,风险也更小

网友J:
带个手套什么意思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正式维客,小心灌水扣分的,这问题跟屏保险没关系吧

人家说是换屏会保险,也就是屏的整体换掉,不是指屏上的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J:
带个手套什么意思

高压板旁边就是电源板,220V的电压,估计一般人碰到了会“受不了的“所以还是做好安全措施为妙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人家说是换屏会保险,也就是屏的整体换掉,不是指屏上的保险

理解错误,理解错误

网友L:
只换屏幕的灯条换灯条好换的,把屏拆开就可以啦

网友:
更换灯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只换屏幕的灯条换灯条好换的,把屏拆开就可以啦

原装灯条太贵了,加上原屏能亮很久才灭,所以直接换的屏稳定,风险也更小

网友(2017-04-27):
有时间了再搞。。。做好无尘!

网友:
进来学下一下

网友:
现 在苹果机质量也差了,以前的苹果可以用好多年

网友:
这个不好弄啊

网友(2017-05-27):
这机器好多被同行拆坏的

网友M:
这个灯条非常难换,一定要说好有风险,而且比较大才行,不然亏钱(原装灯条不便宜)亏时间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一样10秒以后暗屏的,交换其他屏正常不会暗屏,直接报换屏的价格,不是不能换,人家认为换个灯条没多少钱,可他们不知道原装灯条价格死贵,这屏还很变态,超级难拆,风险还高,换屏省事

网友N:
哈哈,单条灯管的价格,多买几条可以买个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哈哈,单条灯管的价格,多买几条可以买个屏了

不错,这屏里有两条灯条,成本都几百块,所以换灯条跟换屏的取舍,就看如何做生意了,客户肯定是愿意多花一点钱把整个屏换掉买个安心。

网友:
这个是普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屏保险,苹果的不差钱

他的意思是换屏安全,

网友:
难度有点大 这个一定要心细

网友:
拆开  焊接 LED 供电线 就行了‘’

网友:
灯条就算了,拿别换好了,这玩样没经常搞还是给人换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灯条非常难换,一定要说好有风险,而且比较大才行,不然亏钱(原装灯条不便宜)亏时间

基本这种风险太大的,成本太高的,不如直接换屏,还能报上价格。在客户眼里就是你换的东西越大件,越能体现它的价格,对得起价格,所以直接换了屏。

网友:
换过屏没有 我建议你换个屏测试一下哦

网友(2017-06-27):
收了多少钱大洋

网友:
换屏好些.   或者报风险试都弄哈..你是第一次只有这样是...

网友:
换通用灯条应该可以的

网友:
苹果一体机没怎么修过,是有灯软击穿了把。按说该通用的话就好了啊,不行你把开启信号改到屏供电上试试。

网友:
高科技主板啊   厉害啊

网友:
灯条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O:
楼主修机还要带手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修机还要带手套吗

修这种带220电源板的带上手套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屏保险,苹果的不差钱

同意,一般修到苹果的机子,不多报点价钱,螺丝刀都懒得动

网友:
要看是不是屏本身的问题哦.  你要排除一哈. 不然越弄问题越多.

网友:
直接换屏不就好了,还可以多赚一点

网友:
如果主供电和亮度控制信号都正常的话就是LED问题,换屏比较保险,换灯条风险很高,我这就有一个同行换灯条失败的,最后换了屏解决的。

网友:
学习了.不错.   好样的.

网友P:
直接换的屏 可以把他暗屏的屏拆开试试 应该可以修好的

网友(2017-08-03):
学习了.楼主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直接换的屏 可以把他暗屏的屏拆开试试 应该可以修好的

换灯条是可以修好,成本300多,搞来没意思了啊。换通用的灯条要换高压。还有大神说用通用的高压板去掉保护功能,时间久了还是会暗的,即便是不黑也会同出局部亮度变暗的问题,要知道用苹果机的客户都是比较挑剔的,所以选择了直接换屏,质量保证的情况下,还是换屏吧

网友:
只要确定是问题就好办,弄个恒流的led灯条,点一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直接换屏保险

网友:
感觉这屏幕不好拆  还是先和客户报好风险 不然屏拆坏了 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