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170-K的主板怎么设置

楼主(2016-12-25):
电脑现在是win10系统,想装win7,bios改了好多地方,就是做不进去!板子上就是一个固态,系统昨晚,进不去,硬盘模式也改了!快速启动也改了!各位帮帮忙!

网友:
截个BIOS图上传上来看看,引导模式最好选择传统的。

网友:
先恢复工厂模式,再设置引导,BOOT。

网友:
在BIOS 的最后一项里看看有没有  WIN10系统和普通系统  切换的选项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已经不支持win7了,,最好还是别改的好,,万一装好window7后又安装不起驱动,你还是得换回window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