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至尊RS-460电源有2电容爆了 朋友们帮看下该用啥电容

楼主(2016-12-25):
酷冷至尊RS-460电源有2电容爆了  朋友们帮看下该用啥电容,谢谢!!

网友:
102皮法1000伏

网友A:
原来的电容,影子都没有了吗

网友B:
以前的完全没影了    我用了 1kv 222  但不行

网友B:
我用了1kv 222不行   是不是必须用102?

网友:
681k 1kv陶瓷电容

网友C:
会不会还有其他故障?

网友D:
瓷片电容基本不会炸吧

网友E:
损坏的电容是不是瓷片的????

原来是瓷片电容的话可以试试用103的

网友F:
楼主大体的看一下电容在电路的位置,分析一下电容的作用,就知道是什么样的电容了,除非是有同样的电源参考。

网友G:
这个可能要看一样的型号才能知道的

网友H:
这个不能靠猜,要有理有据......

网友I:
这个 是怎么知道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电容,影子都没有了吗

是的 可以看下残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完全没影了    我用了 1kv 222  但不行

不行 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1kv 222不行   是不是必须用102?

还是看下 PCB 背面的 两个电容的 线路连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还有其他故障?

电容所处的位置 是气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瓷片电容基本不会炸吧

是的  两个在一起的 看着像 对地放电的安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损坏的电容是不是瓷片的????

原来是瓷片电容的话可以试试用103的

感觉 应该看两个电容在电路图的位置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大体的看一下电容在电路的位置,分析一下电容的作用,就知道是什么样的电容了,除非是有同样的电源参考 ...

是的 同意版主的 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能要看一样的型号才能知道的

图纸不好找的吧 一样的 电源 估计也不好找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能靠猜,要有理有据......

支持 102 103 222 都是猜的吧
也得看电容的电路中的连接情况 气什么作用

网友I:
跑下 这两个的 电容在电路的 连接情况 然后 上图
高手才能判断的吧

这样的正面一张图  告诉你容量的 都是猜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支持 102 103 222 都是猜的吧
也得看电容的电路中的连接情况 气什么作用

支持,起码要知道作用,也可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跑下 这两个的 电容在电路的 连接情况 然后 上图
高手才能判断的吧

支持,可行的方案..........

网友:
电容从尸体看是陶瓷电容   但上边的字已经看不清楚了,现在的情况是  如果不上任何东西,电源可以正常工作,我用了帖子上说的几种电容上去电源都会保护(风扇转一下就停)。如果我不用电容上去会不会对电源造成安全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1kv 222不行   是不是必须用102?

电容从尸体看是陶瓷电容   但上边的字已经看不清楚了,现在的情况是  如果不上任何东西,电源可以正常工作,我用了帖子上说的几种电容上去电源都会保护(风扇转一下就停)。如果我不用电容上去会不会对电源造成安全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个 是怎么知道的呢

电容从尸体看是陶瓷电容   但上边的字已经看不清楚了,现在的情况是  如果不上任何东西,电源可以正常工作,我用了帖子上说的几种电容上去电源都会保护(风扇转一下就停)。如果我不用电容上去会不会对电源造成安全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支持,起码要知道作用,也可估一下.......

图片 看不出来的 只能猜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电容从尸体看是陶瓷电容   但上边的字已经看不清楚了,现在的情况是  如果不上任何东西,电源可以正 ...

百度下 是两个瓷片电容

可以参考下 Dell的图纸  电源结构一样的

主输出部分

310v 部分

主PWM 部分

5vSB 输出部分

稳压部分

网友J:
不是还能工作吗,测量一下多少V的,找个耐压大点的 ,容量要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百度下 是两个瓷片电容

谢谢 !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还能工作吗,测量一下多少V的,找个耐压大点的 ,容量要高。

楼主就是不确定 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对我帮助很大

按是新手 遇到不懂的 就上来学习的

网友:
咱俩电源一样,我的也坏了,风扇转一下就停。为了给你看型号,拆下来才能看清,俩都拆坏了,字迹太模糊,仔细辨认是R 681K 1KV

网友:
感觉应该是蓝色皮的高压电容,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