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1一体机开机总是白屏

楼主(2016-12-25):
   一台苹果A1311一体机 ,开机声音过后一直是白屏。板号820-3126-A。换过硬盘还是老样子,用DP口外接显示器也是白屏。在测试的时候偶尔出现了一次苹果标志进了系统了有密码,没来的及拍图关机再开又白屏之后一直白屏。J9001借口12V屏供电正常,J9002屏线接口与LVDS实在不同。请大师们指教下思路。

网友A:
我碰过没认硬盘也会白屏。。

网友B:
期待楼主的管案,这样斜着白一条线的没修到过

网友:
屏线接口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楼主的管案,这样斜着白一条线的没修到过

你好 谢谢回复   白线是工作台照明灯的影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碰过没认硬盘也会白屏。。

谢谢指导  没有硬盘 或者硬盘没有系统也会白屏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导  没有硬盘 或者硬盘没有系统也会白屏是吗

我有碰到过,,先排除硬盘系统问题,以免走弯路。。修好了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碰到过,,先排除硬盘系统问题,以免走弯路。。修好了记得分享一下

谢谢  好了回复你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不引导,

网友:
不认硬盘或者硬盘没有系统等,都会白屏的,先排除硬盘和系统问题,在考虑显卡之类的故障

网友D:
我是来围观的,上次一硬盘坏道都换不好,我也是服了苹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围观的,上次一硬盘坏道都换不好,我也是服了苹果了,

你的搞定了吗  我换了硬盘  还是白屏

网友:
你插U盘,按ALT试试

网友:
外挂和内屏都一样的话,显卡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没认硬盘也会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楼主的管案,这样斜着白一条线的没修到过

那应该是反射的灯光吧

网友:
楼主外接显示器试一下行不行!

网友:
谢谢分享精彩的内容

网友:
我连苹果都不会拆~